[三星]
三星L24D360开机黑屏 亮一下就黑屏了

楼主(2021-10-24):
三星L24D360开机黑屏 亮一下就黑屏了

网友:
通病是灯条有问题

网友A:
是暗屏还是完全没有显示器呢

网友:
灯条吧,三星的这款机器灯条容易坏。

网友:
橫流出口的電容補一個47uf100v可以撐久一點

网友B(2022-01-10):
引用 网友A:
是暗屏还是完全没有显示器呢

怎么刷呀

网友(2022-09-24):
今天修到一台三星S24D360HL液晶显示器,故障开机指示灯蓝灯亮,背光一闪一闪的。拆机查出是灯条烧了听客户说已经换过两次灯条了看来是通病电流1.142A太高灯条发热严重烧坏。仔细研究了一下作了以下改动:
1改:把灯条升压场管的S脚三个10欧电阻去掉改为15欧电阻。
2改:把灯条升压场管的D脚两个68欧电阻去掉一个。
3改:把灯条4P接口的负极连接在一起,改成2P接口接普通的液晶电视机的灯条(长度300MM)

通过以上改动电流降为0.712A灯条发热一般延长了寿命不容易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