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k650d-g5d3 板号:6-71-w65l0-d01a键盘灯亮,不显示

楼主(2021-10-24):
      今天修一台神舟笔记本,插电能开机,键盘灯都亮了,不显示,想是不是屏坏了。换了连续换了两张屏,不显示,应该不是屏的问题,拆机测各大电感供电都有了,打了各大电感阻值,没什么问题。先吹下来bios改了me,还是不显示。换了个8代的CPUi3的,故障一样。       这个要查条件,测屏接口附近VIN_LCD,3.3VS_LVDS,PLVDD,EDP_HPD2.7v,这些正常。INV_BLON和BRIGHTNESS_R对地阻值有600多,但没有电压P_DDC_DATA_R,P_DDC_CLK_R阻值无穷大,也没有电压,想先看屏供电开启怎么没有,是由u15的8脚控制,有四个与门,1,5,12,13有电压正常,2脚blon没有是南桥发出的,但5脚SB_BLON有正常电压,把这两个飞线,8脚供电就出来了,但亮度调节还没有,短接r10能看到亮光,没显示,测edp的输入输出阻值正常。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想背光开启和亮度调节都是南桥发出的,南桥在散热器下边,不是南桥就是显卡。先加焊南桥,能亮机,把刚才飞的先去掉,还能亮机,是显卡问题导致的开机不显示。附上改了me的亮机快bios。

网友:
清醒图片保存用来参考好东西谢谢

网友:
。换了个8代的CPUi3的,故障一样还好不是焊的

网友:
加焊的南桥还是显卡?

网友:
先加焊的显卡,直接就亮机了。没加焊南桥

网友:
蓝天代工的主板吧。

网友:
遇到了有机会看看

网友:
技术高超,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