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812空载有电压,装个cpu,居然不出cpu供电,反复重启了。

楼主(2021-10-24):
我以为是南桥的1.05V,lm358不正常,量了358的3脚,1.05V分压正常。(南桥的这个mos管,1.05v掉电的时候,只能测到0.8V我i以为这个是故障)
后来发现,是没有cpu供电。
95812空载有电压,装个cpu,居然不出cpu供电,反复重启了。
我没思路了。求教各位大佬。

网友:
cpu是好的,应该不会坏。前一个刚修好,用的就是这个cpu

网友:
条件不满足

网友:
加焊桥试一下

网友:
直接秒杀 技嘉痛病 VIN 0 1 2 3 都测一测

网友:
南桥还有一个1.5V供电呢  这也是故障高发区!可以换一个电源芯片试试

网友A:
这个故障出现重启基本就是南桥坏了,那位说加焊南桥的正解。

网友:
不是cpu这边的问题。重点查南桥条件

网友:
把上电后各主要供电数据报下,cpu的除外。

网友:
出现重启查电压,基本就是南桥坏了,加焊南桥的考虑下。

网友:
看看CPUpwm的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故障出现重启基本就是南桥坏了,那位说加焊南桥的正解。

基本能加焊南桥好的,少之又少。好多都是白费力。我后来除了换,就基本不加焊了。

网友:
不装CPU的情况下,用示波器测量CPU电感每波形,波形有异常的直接换95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