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50-70不加电

楼主(2021-10-24):
今天接到一个联想Z50-70不加电,I3处理器,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01正常,按开机键没反应,拆开主板测试3M 5M待机电压正常,开关到JPWRB1接口排线正常,4脚LID_SW#有3.3V电压,根据图纸找到了I/O IT8586E/AX的第109脚,线路没有断线,按开机键有低电平信号,直接下载一个BIOS程序,刷后开机正常。
附BIOS程序。

网友:
         电梯直达 1#  发表于 半小时前 | 只看该作者 |只看大图  今天接到一个联想Z50-70不加电,I3处理器,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01正常,按开机键没反应,拆开主板测试3M 5M待机电压正常,开关到JPWRB1接口排线正常,4脚LID_SW#有3.3V电压,根据图纸是到了I/O IT8586E/AX的第109脚,线路没有断线,按开机键有低电平信号,直接下载一个BIOS程序,刷后开机正常。 附BIOS程序。       _LENOVO_Z50-70_NM-A273.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