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忙,surface平板开机蓝屏报错,硬盘肯定好的。

楼主(2021-10-24):
这个图纸中位置,测试对地短路,电压有0.7v,正常应该是1v。machine check exception蓝屏,热心的群众出出主意,谢谢!

网友A:
加焊 有惊喜   如果不行就换U吧  遇到过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U吧

能开机唉

,我修了好久,修开机了,就报错这玩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 有惊喜   如果不行就换U吧  遇到过几个

谢谢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加焊 有惊喜   如果不行就换U吧  遇到过几个

加焊一下,上面那条路也短路了,现在开机usb通电十秒就关机了,你赔

网友:
大慨率CPU挂逼了

网友:
应该cpu问题,我加焊了下,又多了一处短路

网友:
CPU应该坏了,给CPU加热,加焊,可能我风枪功率不够,没吹动,然后上面那条供电,也短路了,大概率CPU问题,开机的蓝屏报错,提示的也一般CPU问题

网友D:
如果换上机械硬盘,你就会发现它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换上机械硬盘,你就会发现它好了。

啥意思,固态硬盘读取的问题?

网友:
高端机蓝屏排除外设后大概率不是CPU就是显卡

网友E:
cpu用风枪就算加焊成功了用一段时间还会返修

网友:
有能力就换cpu试试吧

网友F:
把U 拆了再量看还短路否?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U 拆了再量看还短路否?

风枪太小了,吹不动,

,我刚弄这个,不专业,自学这个得,我估计应该CPU拿掉就不短路了,这个板子是被摔不开机的,不过没有明显的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E:
cpu用风枪就算加焊成功了用一段时间还会返修

不修了,谢谢解答

网友G:
重新值球所有内存颗粒

网友:
引用 网友G:
重新值球所有内存颗粒

内存的问题吗,内存拔掉,是不是就不短路了

网友H:
pro4??吧网卡拆了会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H:
pro4??吧网卡拆了会有惊喜

对的,是Pro4

网友:
引用 网友H:
pro4??吧网卡拆了会有惊喜

和网卡没关系的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加焊一下,上面那条路也短路了,现在开机usb通电十秒就关机了,你赔

EC换了试试,有可能是拆电池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EC换了试试,有可能是拆电池导致的

EC 坏了,能出3v和5v供电?并且CPU那边1V供电也出了

网友:
这个机器的通病3点3伏有没有短路

网友:
感觉要换u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