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6代扩容后不开机定70mA,强制DFU也无法进入刷机

楼主(2021-10-24):
      接了一台6代原32G想扩容128G,扩容前手机一切正常。扩容后准备刷机,按开机键后电流定70mA,所以采用强制DFU来进行联机,采用飞线1.8V连接到FOREC_DFC,接上电源后,插上USB线显示72mA,但爱思助手并没有发现设备,各位老师我也是一个小白,这是我修的第一台手机,焊工方面应该没有问题,我疑惑的是扩容后未刷机前定70mA正常吗,还是我的尾插有问题?请各位大神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看看 硬盘周边电压有没有短路,吧硬盘拆掉试试。

网友:
对硬盘拆掉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 硬盘周边电压有没有短路,吧硬盘拆掉试试。

盘两边的3V,1.8V都正常

网友:
明天拆掉试下

网友:
一般都 白对白黑对黑吧

网友:
硬盘拆掉试试。

网友:
好的,试过了也不行,可能是U2挂了

网友:
修好了没有.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盘两边的3V,1.8V都正常

1.2V有吗?

网友:
就是U2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