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雷神911无电流、一体机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1-10-24):
学校里前几天换了A壳的一台雷神911,上来插电0.009-0.000跳变  ,这学生也真是倒霉,换壳才几天,主板又出问题了,报价过程咱不知道,给他整好就行了,拆机测二极体值,其他都正常,公共点不正常,目测一遍看不出来 ,烧鸡大法伺候,摸到显卡供电反面一个电容时烫手 ,直接烙铁推掉不短了,没烧以前以为是电感供电下面两电容短 ,拆掉还短(看来不是通病),以前也有个机器也是无电流  ,也是同地方的电容,烧的两层铜箔板层都碳化了  ,刮掉板层补好电容 ,亮倒是亮了  ,就是进系统掉电,这回这个还好  ,看了下电流 ,可调卡在5.5A,限流了掉电,调到10A,正常进系统不掉电了 ,维修结束。另一台是一个HP一体机,hp pavilion 20 主板号 WJBDA0WJBMB6C0  REV C  客户描述是时开时不开 ,拆机测量各供电二极体值正常  上电按开关 不触发 好了完全不开了 ,跟客户报了维修主板的价格 ,拆机  本着省事捡漏的心情 刷了个BIOS,还是一个样,不触发先查条件,EC供电 复位都正常  按开关时收到的和发给桥的高低高跳变也正常,再查桥的十一大待机条件 ,VCCRTC、RTCRST#SRTCRST#、DSWVRMEN、INTVRMEN、RTCX1都正常 ,再查VCCSUS3P3时发现外部名称3V_S5供电不正常, 由此反追其来路 , 实际测量两场管AUX供电都正常 ,直接再测量G级相连的S5_ON15V正常应该是15伏 ,实际测量才0.9V, 从此上电时序看出是由EC发出的S5_ON 为开启信号的,实际测量S5_ON 3.3v高电平正常,那就追查S5_ON15V的来源了   测量上拉电阻一端电压  不正常,再反追其15VCPU 来源 两电阻串联分压而来,测量分压点电压0.9不正常,19伏分压19V/1020*820=15.275V,断电测量两个电阻,200K电阻 明显阻值不对,拆掉,料板上找了个0201的200K电阻换上,上电,电流哗哗上去了,跳变正常,接屏正常亮机,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
果然厉害,是在下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