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南桥供电的开启电压应该去哪里找?

楼主(2021-10-24):
盈通A68主板,没找到图纸和点位。

那个14脚是AS324运放,第七脚接到南桥供电的一个场管基极,但是没电压。原因应该是5脚没电压导致的吧?5脚通过两只三脚小场管,最最前面那只基极没电压,看基极线路钻到板层里面去了,这应该去哪里找呢?

网友:
可以测试一下有没有连到io芯片

网友A:
上面这哥正确吗?板号都不知到,图纸都画出来了

网友:
查SB通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这哥正确吗?板号都不知到,图纸都画出来了

那图是楼主画的,我是看表面走线和用表测然后画的。

网友B:
修好了,人都修傻了。那个问号那里应该是连到CPU那边去了的,具体不知道是哪里。主板最初的情况是风扇转一下就停,测供电桥和cpu的没出来,然后把CPU 4p供电拔了还是一样的情况。然后就想着是桥供电的问题,认知中是桥供电先出来,然后就拔了CPU 4P供电在那修。换了AS324,供电还是没出来,风扇还是转一下就停,到处找那个线路,最后把cpu 4p插上,就正常了。修好了都不知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人都修傻了。那个问号那里应该是连到CPU那边去了的,具体不知道是哪里。主板最初的情况是风扇转一 ...

明白了,其实就是as324坏了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明白了,其实就是as324坏了而已。

对

网友:
俺也想知道哪里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人都修傻了。那个问号那里应该是连到CPU那边去了的,具体不知道是哪里。主板最初的情况是风扇转一下就停,测供电桥和cpu的没出来,然后把CPU 4p供电拔了还是一样的情况。然后就想着是桥供电的问题,认知中是桥供电先出来,然后就拔了CPU 4P供电在那修。换了AS324,供电还是没出来,风扇还是转一下就停,到处找那个线路,最后把cpu 4p插上,就正常了。修好了都不知道。

AMD桥供电顺序好像是先内存,CPU,桥,总线。

网友:
324就是12V供电的,供电都不上查个球?

网友:
学习了,最后还了换了324就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