趴论坛2天,修好了GAz77m-d3h主板

楼主(2021-10-24):
在没注意的几天里,电脑自动启动了,不知道自己玩了几天,发现时关机后立刻重启。软件和操作系统排除一遍,轮到硬件,换了一个电源,最后就是主板了。技嘉的通病后置usb2.0故障造成的,找图定位,最后找到ur4也就是那个15K的电阻,测一下阻值极小了。0402的贴片,对老年人来说比较痛苦,费了些时间焊上了,开机关机检测正常。感谢论坛!

网友A:
请问,故障是关机后,自己启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故障是关机后,自己启动吗?

是的,手动关机后,立刻自动重新启动,其它正常,usb2.0不能。修复后正常了

网友B:
楼主真幸运,,我蹲了半个月一块H*1还是纹丝不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真幸运,,我蹲了半个月一块H*1还是纹丝不动

也算是幸运了,搞不好就换板了,好在搞定,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完成的。
这几天刷一个6p降级,居然无门了,要搭建环境,研究中。焊一个U盘,引脚还没搞懂,自娱自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算是幸运了,搞不好就换板了,好在搞定,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完成的。
这几天刷一个6p降级,居然无门 ...

不过修好的主板还是会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