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条内存能用在普通台式机上吗

楼主(2021-10-24):
这根内存 8GB 1RX8 PC3-2400T-RD0

网友:
看起来不能 应该是REG内存

网友:
这个型号的内存条是带寄存器的,也就是服务器使用的内存条,普通的台式机是用不了的。

网友:
服务器上的跟台式机不同用

网友:
插上一试就明了

网友:
服务器上用的跟一般台式机不同用啊

网友A:
上寨版X58,X79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寨版X58,X79可以。

你比我还白一些。。。。X58 X79是用DDR3的

网友:
查支持ECC校验的CPU就可以用,比如G4400

网友:
有ECC的一般主板不行。

网友:
纯ecc的 可以改spd  后  用在普通机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