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正负双28v可调节电源

楼主(2021-10-24):
这几天准备给制作的可调电源加装可调节过压保护(可设置不同的电压保护)和防充电反灌,用到tl082差分放大和电压比较,可是tl082不支持单电源,要用到双15v电源才行。于是利用手头有的元件制作双电源调节电路。扩流管用的剩下的功放对管,mos管来自笔记本料板,散热器来自于电脑电源板。图中电路图是仿真结果。实验2A电流,三极管只是温热,估计用到3A问题不大。能满足日常实验所用。

网友:
稳压二极管是30v

网友A:
安卓APP仿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卓APP仿真的?

是安卓仿真软件

网友:
简单粗暴,很多早期收录机的简易稳压电源类似

网友B:
负电源用在哪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负电源用在哪里呢

正负电源用在功放,运算放大器等电路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学习学习!!!!!!!!!!!

网友:
啥仿真软件

网友C:
此电源不成立吧。

1.作为单独供电,功率管输出正(或者负)向单电源供电可以。
2.若组成正(+28)负(-28)供电就不成立了,中间地何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电源不成立吧。

1.作为单独供电,功率管输出正(或者负)向单电源供电可以。

地来自变压器中间抽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此电源不成立吧。

1.作为单独供电,功率管输出正(或者负)向单电源供电可以。

电源用功放双28v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源用功放双28v变压器

双电源变压器输出那当然可以。

网友(2021-12-26):
最好用变压器,这样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