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笔记本usb不能用

楼主(2021-10-24):
今天接一台炫龙笔记本,客户说有USB接口不能用。报价开干,测USB电压无5V,数据线打值700多正常,桥没有事就有戏了,拆机,测主板USB接口引脚无电压,没有找图纸,大概看了一下旁边元器件,看到usb旁边有个5脚芯片,查了一下没有这个芯片,什么刻印53B3,大概是这个5V转换芯片,网上查了一下5脚输入,1脚输出,测了一下果然5脚5V输入1脚0V,一时间找不到这种芯片。用电感直接了,两个USB接口对应两个芯片,另一个也是这个芯片损坏。也是直接用电感连起来修复的。这个芯片真正的型号是什么,有人知道吗。

网友A:
一般是5V转5V 确定输出位置可以短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5V转5V 确定输出位置可以短接

可以的,是5V转5V的

网友:
直接短接没有问题

网友:
可以直接拉过去 就是USB一直供电

网友B:
大概是这种吧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学习学习!!!!!!!!!

网友:
直接飞线吧。。。。。

网友C:
接个待机5V可以关机给客户手机充电,现在的笔记 本都 加了这个功能了。

网友:
找不到就直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概是这种吧

对的,引脚功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个待机5V可以关机给客户手机充电,现在的笔记 本都 加了这个功能了。

这个没有改,客户会有疑问懒得去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