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24):
一块影驰970 开机几秒或者十几秒就掉电,5v以后的电压都没有了,刚开机电压都正常,显存,核心,pcie阻值和波形都正常的,不知查哪里了,上下管g极正常
显卡
掉电

网友:
某些原件性能不良吧 一加热就坏了

网友:
换主供电芯片

网友:
查各芯片EN信号,都有EN的话,主供电和辅助供电的芯片一个一个换

网友:
查1.8V。。。。

网友:
这个卡没有1.8哦,现在搞到不出核心供电了,芯片供电和开启都有ir3595a带程序的,网上订了两个回来试下

网友:
正常时 用示波器查核心的几项供电
掉电时 查看电源管理芯片EN 没有EN就换一个链接的NPN管
这两个比较常见

网友:
查显存供电

网友:
现在是3595a带程序的芯片已经换了两个都没啥用,还是没有核心供电

网友(2021-11-27):
解决了吗,我有两块渣渣辉的显卡,也是掉电,换了供电芯片,以及八脚芯片都没有作用,开机出现主板logo就掉电,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网友:
我的660TI,开机还不会跑温度,一会就掉电,加焊核心两次,正常了。核心虚焊。但跑个甜甜圈91度,还要改散热。

网友:
这种问题最麻烦,好难发现故障点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