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止步的 BGA焊台DIY之路

楼主(2021-10-24):
一直在折腾,今天总算把这加叠起来了,拆焊大小BGA还算轻松,试拆南北桥CPU座都能成功,但就是有时拆南桥芯片会冒汽泡,可能预热不够,设定时留有预热,但没接上预热管,直接用下小加热块做预热,继续拆腾.
整体结构

背面接口

拆下的南桥

拆下的小BGA

拆桥和CPU座温度

网友:
你这操作何止是牛B

网友:
硬是把上万得BGA的价格打下来了

网友:
工多艺熟,看是简单,都不知搞坏多少才有今天的收益

网友A:
申请专利,进入卖场,然后盈利,辉煌腾达。

网友:
厉害呀!楼主   你这不是牛B你这是牛B+Plu
牛逼Pro   牛逼XS  MAX

网友:
牛逼特斯拉

网友:
又一发明家横空出世了

网友:
厉害了,努力学习,偷点技术好防身

网友B:
还要加发热砖,你这个温度还是太高了。

网友:
真是个人才

网友C:
bga回流拆焊台2000多点就能买到全新的,没必要自己折腾。

网友:
太黄了   板子

网友:
只能说牛逼

网友:
伤主板,想搞维修真不能太省工具

网友D:
量产能把成本压下来吗?

网友:
像大佬致敬

网友:
支持diy,但随便搞个二手bga也就千把块,就玩玩还行,不敢当生产力工具

网友:
能拆能装,能亮机,你就是牛仔

网友:
硬是把上万得BGA的价格打下来,;P中

网友:
谢谢大家,DIY只是一种精神,过程太多曲折,人脑有时不如电脑效率高,真要好用还是要买专业机器才好用,发此贴只是给想DIY的多一个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申请专利,进入卖场,然后盈利,辉煌腾达。

就是喜欢折腾而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要加发热砖,你这个温度还是太高了。

谢谢,有接口的但试用时接上发觉太耗电又拆了,现在我这上300W下300W都有600W了,     如再接发预热管800W电源调整功率过大过热,后面再加个风扇散热再接砖.

网友:
引用 网友C:
bga回流拆焊台2000多点就能买到全新的,没必要自己折腾。

对的....专业的才安全好用

网友:
是,又拆又装好几遍了,都是旧板和焊膏也是黄的那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量产能把成本压下来吗?

本来成本就不高都是旧材料做的就算新的也就300多应可以了

网友:
现在修的主板都是千元左右,你这样搞玩玩可以,要是废了一张高端主板死了心都有

网友:
低配钢铁侠

网友:
上下加热才完美

网友:
最好加个红外感应

网友:
自己玩玩还可以,真是搞价值高的板子不牢靠

网友F:
800元二手 BGA  要不要

网友:
为折腾点赞

网友:
600W是很低的功耗了,我刚看一下BGA   写着4800W    600W零头都不到  ,拆南桥冒泡  温度还要在拿捏拿捏   感觉1000W 应该更适合  还要加发热砖

网友:
引用 网友G:
学习学习!!!!!!!!!!!

牛逼class牛逼牛逼牛逼

网友:
最好能够加两根测温线,

网友H:
下面应该改几块发热砖或者红外发热管预热效果或者温度效果应该更好,取焊应该效果更高

网友:
厉害了,这样都行

网友:
现在市场上淘台旧的也要不几个钱,主要是可靠.还是佩服楼主的DIY精神

网友:
人才呀……值得顶……

网友I:
精神可嘉,动手能力强,不过买个二手的也不贵,另外,你了解发热砖的作用吗,不加那个,焊接死亡的概率大大增加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下面应该改几块发热砖或者红外发热管预热效果或者温度效果应该更好,取焊应该效果更高

有红外管,只是没接上,接上后感觉效果不明显,接上后烤北桥下温比原来低10左右就可全熔焊,但还是要270  280度桥才能动,试调250 动不了,今天做一张华硕G41 北桥  上温240   下温290才可以.因人工控温所以做不到曲线控温那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I:
精神可嘉,动手能力强,不过买个二手的也不贵,另外,你了解发热砖的作用吗,不加那个,焊接死亡的概率大大 ...

现在做BGA太少了,台式机基本没什市场了,本本也不多,现在做也是一年就那么几次都给朋友帮焊,所以买一台机作用也不大,   发热砖是防板变形和驱潮吧,有接口也有发热管,只是没接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F:
800元二手 BGA  要不要

先感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本来成本就不高都是旧材料做的就算新的也就300多应可以了

妙啊

网友:
厉害了,这个操作

网友:
又何必呢,2温的之前收电脑破烂的有好多台,500一台而已

网友:
难得的人才,真是高手在民间。太牛X了。

网友:
这是个nb的发明啊,马上要降价了

网友:
牛人啊,牛逼普拉是

网友J:
小白请教,制作BGA焊台的指导思想是什么?是不是只要下面预热温度够,上面用风枪就容易吹了?

网友K:
给个建议,因为我也是土炮出来的。折腾好多;最后发现 用K偶的调温台控制消毒柜的陶瓷发热管,配上风枪,拆件更加完美,而且温度更加平滑

网友:
引用 网友J:
小白请教,制作BGA焊台的指导思想是什么?是不是只要下面预热温度够,上面用风枪就容易吹了?

基本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K:
给个建议,因为我也是土炮出来的。折腾好多;最后发现 用K偶的调温台控制消毒柜的陶瓷发热管,配上风枪,拆 ...

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