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85-HD3自动触发,又快速掉电

楼主(2021-10-24):
只要一接上电源诊断卡卡就不停的闪烁,并没有去触发他,强制开机也很容易掉电,测了一下绿线电压只有1V,然后查到I/O芯片,看到有一个三极管基极电压也只有1.0V,断开电源,用万用表打一下和绿线是通的,随后直接拆一下这个三极管,开机不掉电了。BIOS去官网下载了rev2.2的可以用,4M的文件刷进了8M的芯片也能用。有人可以解释一下,这个三极管是干什么用的吗?

网友:
学习到了东西,感谢楼主

网友:
拆掉的的一个NPN的MOS小管,它的G极控制IO的128PIN,3.3V供电,你拆下后128PIN供电就正常了,至于PSON有1V是这管子造成的还是其它地方还有问题,你可以拆下后在拆一下PSON电压。不知道我找的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