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上有个变压贴片5脚管,实在看不清丝印,请问这个 ...
路由器上有个变压贴片5脚管,实在看不清丝印,请问这个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1-10-24):
该路由器上一共三枚,一个是1.5输出,一个是3.3输出,另一个写的是2.5VD/3.3VD-J。
上面两行,上面好像是N45P00,下面好像是PSK36E
路由器

网友:
不清楚,这是放大以后的效果

网友:
拉个1.8 3.3V过去就行 就是个电源管理 通用

网友:
大概是这样,嗯,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