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U027是什么集成块

楼主(2021-10-24):
24寸屏电路三个脚,其中2脚接地,3脚接5Ⅴ,象是三端稳压,查不到资料,不知1脚输出是几伏。

网友:
先上个3.3V电压试试

网友:
是航嘉显示器,如果真没资料只能用3.3Ⅴ先试下。

网友(点评):
故障屏,定屏花屏说不清,目前1脚电压为0

网友(点评):
故障屏,定屏花屏说不清,目前1脚电压为0,但1脚不短路

网友A:
说不好是78系列稳压管,哈哈,直接3.3v,不过看后级是什么电路,有的是2.5v电压输出。型号忘了,我曾经见过这类直接稳压的。就这么小。

网友:
可以跑线看输入连接到哪儿

网友:
仅供参考,如有错误,概不负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不好是78系列稳压管,哈哈,直接3.3v,不过看后级是什么电路,有的是2.5v电压输出。型号忘了,我曾经见过 ...

试过1.8V,2.5V,3.3V,最后用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