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

楼主(2021-10-24):
HT32F52241
B648K00DVG4
ARM
可以和那种换,

网友:
这个你去问淘宝最好

网友:
一般都是找料板。找不到就淘宝上搜

网友:
这是单片机,有白漆说明有程序,除非你找到完全一样主板上的剪板芯片,否则别浪费时间

网友:
赞成4楼,还有的是红点、蓝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