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cc8131

楼主(2021-10-25):
笔记本的mos管都这样的吗?d极有5v,g s就有5v?
管子拆下来量又没通

顺便问一下,这个芯片带程序?怎么有些卖家又说不带程序呢

网友:
人呢?这个到底带不带程序呢?

网友A:
P管g级低电平时导通这个知道,现在是三个极都有5v,把管子拆了就只有d有电压,正常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管g级低电平时导通这个知道,现在是三个极都有5v,把管子拆了就只有d有电压,正常吗

管子击穿了 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管子击穿了 吧

没穿,拆下来测量的,没接触过笔记本,不知道是不是就这么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