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970打不上驱动,错误代码43

楼主(2021-10-25):
一张华硕GTX970打不上驱动,错误代码43.    目前刷过BIOS还是一样

求大神看看GPU-Z的信息有什么异常,特别是第二张图。

网友:
怕是显存有问题

网友:
忘了补充了  显存用程序扫描过了全部通过   没有报错

网友:
补充下    现存用程序扫过   全部通过,没有报错

网友:
难道核心挂了......

网友:
和我的卡一样,显存扫描都是PASS的,我的3.3V的电容有腐蚀,重植了核心还是一样,可能核心挂了

网友A:
一显存电压二参考电压三VBIOS,3项如果都正常基本99%G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显存电压二参考电压三VBIOS,3项如果都正常基本99%GPU。

显存电压1.35    核心电压1V多点
参考电压????????

网友B:
打不上驱动的话扫显存没有问题我就刷个BIOS不行就我干核心了

网友A:
正常约0.5-0.7倍FBVDDQ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正常约0.5-0.7倍FBVDDQ

显存1.35应该正常吧     有些显卡有1.5

网友D:
有可能是显存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是显存有问题吧

但是显存扫描了全部通过,没有报错

网友:
显存有问题,

网友:
显存供电1.35V   跑测试全部通过,没有报错

网友:
干核心吧,应该是核心问题了

网友:
明显没识别到显存信息,容量位宽都没有吧。扫显存吧

网友:
一般是显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打不上驱动的话扫显存没有问题我就刷个BIOS不行就我干核心了

是加焊一下 还是 重植

网友:
我手上有块GTX780名人堂的也是同样问题,显存扫描有问题正准备换显存。。

网友:
我手上有一块影驰770也是同样的问题,显存扫描全通过,错误43打不上驱动,我现在准备看看是不是供电电路或核心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存1.35应该正常吧     有些显卡有1.5

应该是正常的,970GPU通过显存电源管理(UP1641PQAG)FB电路可控FBVDDQ为1.35V(GPIO7=0,等效于该脚接地)和1.55V(GPIO7=1,等效于供电)两种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加焊一下 还是 重植

我的字典里没有加焊都是重做

网友:
代码43基本是核心问题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我有张和你一样的卡,一样的故障

网友:
错误代码43重植核心还不行就换核心。

网友:
cpuz图1显存容量不识别,图2不能检测核心,应该重置核心或加焊核心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