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新手。技嘉GA-B85M-D

楼主(2021-10-25):
新手新手。技嘉GA-B85M-D3V的主板,拿下cpu的情况,可以点亮。但是上u后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这时测得cpu供电mos对地短路。不上u的话测是没问题的。 #技嘉#

网友:
所以,CPU坏了?

网友:
我也觉得是CPU 坏了,但是没有U换。想看看有没有遇到同样问题的大神有没有别的原因。

网友A:
买个便宜的U换上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便宜的U换上去试试

现在就去买

网友A:
先确定CPU核心供电电路是正常的

网友:
我寄去给你,你帮我看看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CPU核心供电电路是正常的

加个微信呗1070512924

网友:
那就是CPU凉了

网友:
现在的主板不上CPU能亮机?

网友:
上u转下就停,主板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