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R5这个芯片,这是漏液了吗?

楼主(2021-10-25):
这芯片叫啥?主板自己突然冒烟找遍了找不到烧糊的地方

网友:
这是电感 不是什么芯片

网友A:
那个读卡器芯片是不是烧了

网友:
这不是芯片,这叫电感,建议楼主多学习下电路基础。

网友:
电感不会有漏液现象。

网友:
这是电感 --1.5uH...................

网友B:
电感里面的绝缘漆烧化了 烧电感的比较难搞

网友:
1R5是电感,里面没有液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感里面的绝缘漆烧化了 烧电感的比较难搞

那就是这个零件引起的冒烟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读卡器芯片是不是烧了

哪个地方?

网友:
其他跟这形状一样的没有像这样能看到颜色

网友:
那是密封胶

网友C:
那个声卡不是被击穿了么

网友:
快换一个,不用怀疑来怀疑去。

网友:
把基础学一下再搞维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声卡不是被击穿了么

哪个地方?

网友:
很喜欢楼主这样的人才,原件都不认识也敢自己开搞。我修了好多自己搞坏掉的机器了

网友:
螃蟹烧了

网友:
新手?爱好者?建议你报名学习下。没空可以报远程班就行。

网友:
还是找老师傅修吧   你这个只会把问题越搞越大

网友:
声卡报废,,,

网友:
建议你报名学习下。没空可以报远程班就行

网友:
那个螃蟹标志的芯片烧了几个洞了,螃蟹焦了。

网友:
这是电感啊

网友:
电感,这个会烧吗

网友:
我已经把那个螃蟹状的芯片拆了,可是拖锡不小心拖掉一根,我勒了个去

网友:
用万用表蜂鸣档测量有好多电阻不响,是不是有很多都是断开的?有的测量时候万用表不响但跑数字,我都快搞糊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读卡器芯片是不是烧了

希望是读卡器芯片不是声卡

网友:
你的维修之路还很远,看样子才刚刚入门,努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声卡不是被击穿了么

那不是声卡是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读卡器芯片是不是烧了

那不是读卡器芯片是网卡

网友:
这个是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