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求教,问题之,恒温bga焊台换cpu底座是否会爆电容?

楼主(2021-10-25):
:kaixin:萌新求教,问题之,恒温bga焊台换cpu底座是否会爆电容?  上bga焊台要先卸电容吗?

网友A:
不会  快克的话建议贴好锡纸

网友:
拆下更好。

网友:
没卸电容换完bgacpu底座上机后不开机诊断卡显示关键信号错误,请检查cpu相关电路及主机电源,主机风扇会转,但是cpu底座旁的led灯亮红色。这个是电容损坏了还是说底座没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  快克的话建议贴好锡纸

没卸电容换完bgacpu底座上机后不开机诊断卡显示关键信号错误,请检查cpu相关电路及主机电源,主机风扇会转,但是cpu底座旁的led灯亮红色。这个是电容损坏了还是说底座没焊好?

网友A:
换cpu座子最简单了   除了那些撕裂者的大座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cpu座子最简单了   除了那些撕裂者的大座子

好的,谢谢

网友:
一般都是拆下 不然高温影响电容寿命

网友B:
cpu电容靠太近了,还是拆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电容靠太近了,还是拆好点.

网友:
拆座子还是老实把电容先拆掉,不然就怕有意外

网友C:
以前在厂里上班  做BGA从来不拆电容,但是COMS电池一定要拆了,有的CPU底部有背胶铁架  要拆了。别的也不用胶带  也不用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在厂里上班  做BGA从来不拆电容,但是COMS电池一定要拆了,有的CPU底部有背胶铁架  要拆了。别的也不用胶带  也不用拆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