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不了网打不了电话?苹果手机没有4G信号原因就这几点,你得知道

楼主(2021-10-25):
  刚刚还是满格的信号,现在看就剩一格,iPhone手机4G网络不稳定,有时还会变成无信号,这也是苹果手机用户遇到最多的问题。同一个地方,用同一个服务商,总体来说苹果手机就是比安卓手机信号弱。苹果手机没有4G信号怎么解决?接下来小编出招,让你打电话上网更流畅。

苹果手机没有4G信号的解决方法:

  一、飞行模式

  苹果手机有时候信号不稳定或者信号差,我们只需要一个简单的操作就能解决。打开飞行模式,等待十几秒钟再关闭,其实这相当于一个快捷关闭再打开网络的行为,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二、还原网络

  在设置---通用---点击还原选项中的还原网络设置,然后再重启手机尝试解决。

  三、手机SIM卡的问题

  首先需要检查一下SIM卡有没有插好。其次取出SIM卡,更换另外一张SIM卡,查看是否有4G信号,如果有的话就是电话卡的问题,直接更换SIM卡即可。

  四、网络环境的问题

  当处于网络不稳定或者手机信号较弱的位置时,“4G”图标也可能会消失,只有移动到信号较强或者是开阔的地方,左上角的4G显示才会呈现。

  五、SIM卡座

  手机信号也和SIM卡座密切相关,我们可以检查卡座的供电、复位等工作条件是否正常。摔过或进水的机器,要重点检查卡座是否有损坏、虚焊、腐蚀的现象。

  六、主板问题

  首先,现在的主板都是双层的,如果说上下层虚焊的话,也会导致4G信号不稳定的情况,这时我们可以分层重新焊接下来解决。

  其次,高频功放旁边的电容C1402_K有问题也会导致无4G信号,我们可以测量对地阻值来判断,直接更换即可。

  最后我们还可以检查基带电源、射频芯片的工作条件、供电及周边元件等,是否有虚焊、掉点、芯片损坏的情况,焊盘处理干净,重植或更换即可。

  以上就是为大家介绍的iPhone手机没有4G信号的解决方法,先排除外配再到主板硬件,就很容易找到故障了。

  如果你也遇到手机方面的问题,可以留言,会为您一一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