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心笔记本 不充电

楼主(2021-10-25):
更换88739A 还是不充电 发现CSON脚和CSOP脚 短路 没有图纸 不知道怎么弄了 哪位大神帮一下

网友:
这是苹果 什么时候成小新了??一看就是乱扯淡,也不是做维修的
楼下别回复了

网友:
小新?打错了吧 MOS管G脚有没有打阻值?

网友:
可能是用的这个苹果本打开的参考图用手机拍照上传的 修的是小新的本 ……

短路就参考类似的图纸 找出短路位置

网友:
这俩脚你看看图纸啊,本来用表量就是短路的,这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