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30W可以与SR2C4与换吗?

楼主(2021-10-25):
hp一暗影2,桥是SR2C4,买工厂版的太贵,得240多,手里有个SR30W可以换吗?有那们大神换过,

网友:
有说可以,有说不行,自己试试吧。我是用2C4代30W,反正没成功过。

网友:
只能用SR30W代替SR2C4

网友:
我试试,我就是用SR30W代替sr2C4

网友A:
1、SR2C4一般配的6代U,换SR30W以后,刷支持7代的BIOS可以亮机。不刷的话不行。
2、原版是SR30W配7代U的话,不能换SR2C4,除非你把U也降级到6代,同时还要换6代的BIOS。

网友:
8.7带怎么可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1、SR2C4一般配的6代U,换SR30W以后,刷支持7代的BIOS可以亮机。不刷的话不行。
2、原版是SR30W配7代U的话,不能换SR2C4,除非你把U也降级到6代,同时还要换6代的BIOS。

第二条根本不对。。。代换的人多了去了。。。

网友B:
sr30w可以代换sr2c4可以亮机、除了独显不能用、其他功能都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r30w可以代换sr2c4可以亮机、除了独显不能用、其他功能都正常!

魔改下不知道独显能否可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魔改下不知道独显能否可用

怎么改?请赐教,想着是不是从bios方面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改?请赐教,想着是不是从bios方面能解决,

就是改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