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潮7000不触发不定时无待机

楼主(2021-10-25):
客户描述:用着用着不开机。到手测试:拔掉电池,COME电池后正常开机,全部插上后关机偶尔后又不能触发,在能开机的情况下进系统功能都正常
检修过程:首先怀疑BIOS程序问题,刷后故障依旧。后不断插拔电源发现在不触发的情况下充电灯是不亮的,如果充电灯亮就肯定能触发开机。反复测试发现拔掉COMS电池小板每次都能触发,这个机器有COMS电池是侧面的独立小板
最后问题:经排除是小板上的休眠开关问题,将磁感应休眠芯片拆除,故障解决

网友A:
楼主 、这台电脑应该会返修、我修了很多台这样机器一般都那片小板重启键盘漏电所导致这样故障、一般换了重启键都可以解决这样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 、这台电脑应该会返修、我修了很多台这样机器一般都那片小板重启键盘漏电所导致这样故障、一般换了重 ...

你说的是还原按键吗?我测量没问题就没换那个。等过些日子看会不会回来,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还原按键吗?我测量没问题就没换那个。等过些日子看会不会回来,哈哈

对  一般都是它漏电导致的  我修了很多台了

网友:
回来了,又可以赚一笔

网友:
小板很多时候确实这样!!!!!!!

网友:
不错,又学习了一招

网友:
是把U281拆了吗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这台电脑应该会返修、我修了很多台这样机器一般都那片小板重启键盘漏电所导致这样故障、一般换了重启键都可以解决这样问题

是的,联想的一键还原开关是容易出问题,我都是直接干掉,反正也用不到

网友:
最好装上,要不没有休眠顾客也不一定接受

网友:
下次遇到验证一下是不是这个问题引起的!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了。菜菜鸟一个

网友:
学习到了,高手

网友:
这个应该是它的通病,之前有修过相同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