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7870 同一显存反复损坏导致花屏

楼主(2021-10-25):
显卡花屏,送给本地师傅维修,师傅说是显存坏了,然后给我修好了,我拿回去一打游戏又花屏了,送回去师傅说给我换个显存,换好过后打游戏多坚持了会儿又花了,师傅说还是同一个通道,然后又换了一个现在点不亮了,师傅让我自己再买个全新的显存帮我换,我想请教一下各位师傅这种情况有没有什么其他原因导致这颗显存老是坏呢?这张卡还有必要修吗?已经花了快200了

网友:
自己顶一下,有没有可能时供电或者线路问题导致这个通道出问题呢?但是又好像不是,因为换了颗显存过后暂时是恢复正常了

网友:
而且师傅把卡给我的时候跑甜甜圈是正常的,我拿回家打游戏花屏

网友A:
是不是你换显存的时候热到核心了!你重植一下核心看看!老是坏肯定不对的

网友B:
自己买显存,这个主意不错,我下载都不敢自己买芯片了,太坑了,没修好就亏;
坏的太厉害客户,又不肯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买显存,这个主意不错,我下载都不敢自己买芯片了,太坑了,没修好就亏;
坏的太厉害客户,又不肯修

我也挺理解的,师傅也折腾好久了,就算修不好也准备给点辛苦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换显存的时候热到核心了!你重植一下核心看看!老是坏肯定不对的

我反正是不会,我看师傅那个疑似BGA的工作台都一层灰,都不知道能不能用,师傅貌似主要是修笔记本的。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有高手解答一下吗

网友D:
这种花跟显存没啥关系,大多是核心虚焊导致的,你换显存肯定好不了啊,直接干核心

网友:
这种大概率是核核心问题,本身显存焊盘 在显存芯片是新的基本就很难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种花跟显存没啥关系,大多是核心虚焊导致的,你换显存肯定好不了啊,直接干核心

意思是核心虚焊还会导致显存出问题吗?扫出来有个通道报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意思是核心虚焊还会导致显存出问题吗?扫出来有个通道报错

通道报错显存核心都有可能,不你不懂是说报错就是显存有问题

你不懂修卡的应该懂啊。这种情况我修矿卡遇到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通道报错显存核心都有可能,不你不懂是说报错就是显存有问题你不懂修卡的应该懂啊。这种情况我修矿卡遇到 ...

这样啊,学习了学习了,要是新显存到了还修不好我委婉地给师傅提一提

网友E:
7870 检测一个坏点的 无脑干核心就对了。一半修复 一半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E:
7870 检测一个坏点的 无脑干核心就对了。一半修复 一半报废

学习了 谢谢大佬

网友:
核心坏了,没救了。这种情况遇上太多了,换显存根本没用,不几天就又花,现在看见花屏就头大

网友:
最好提醒一下师傅加焊一下主核心。

网友:
就虚了一个点,显存明显没坏,核心大概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反正是不会,我看师傅那个疑似BGA的工作台都一层灰,都不知道能不能用,师傅貌似主要是修笔记本的。

第二次回来还是那个显存坏我就直接干核心了!不会干显存了

网友:
你这显卡花屏,太像我之前100卖出去的那一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