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bios误刷这个芯片,导致电源接口灯不通电不亮了

楼主(2021-10-25):
网上找的刷回原厂的提示文件过大,有谁知道该如何解决吗?

网友A:
这是ec  bios        刷不刷影响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ec  bios        刷不刷影响不大

但是电源接口不亮了,就是刷完了才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