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问一下各位师傅口中说的三板斧是什么啊

楼主(2021-10-25):
   小白新手自学准备谋生,时不时会听到三板斧这个词,我目前觉得这里面可能有刷bios,也许还有芯片加焊。但我上网上搜一下许多都是拔擦内存条之类的。。。实际维修中真的有很多电脑只要拔出内存条擦一下金手指就能好吗?

网友:
还有如果内存条金手指氧化,那么拿橡皮把氧化层擦掉之后,应该过一段时间还会氧化吧?就像车漆掉了车生锈了那样,把车锈挂掉过段时间还是会生锈的。。。

网友A:
劈脑袋、鬼剔牙、掏耳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劈脑袋、鬼剔牙、掏耳朵

你是个高手,哈哈哈。。

网友B:
现在的新款的 八代九代十代 主板!
三板斧 就是 换板载cpu ,干 桥,干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新款的 八代九代十代 主板!
三板斧 就是 换板载cpu ,干 桥,干显卡!

谢谢老哥,感觉这个靠谱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63795-1-1.html这个有提到

谢谢老哥,感谢你的分享

网友D:
刷BIOS,干南北桥,干CPU,提桶跑路。

网友:
不懂来看,涨知识

网友:
这几招大多数时候不能凑效了

网友:
趕快筆記下來 學習 感謝老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BIOS,干南北桥,干CPU,提桶跑路。

这个是老司机,向你学习

网友:
干桥,干显卡,干cpu,给顾客说修不好了 全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