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850ekej维修

楼主(2021-10-25):
n850ek维修
最开始无显卡供电。。测得桥的供电时钟复位已然发出。不显示。DGPU_PWR_EN无电压。

蓝天的板子一般情况下即使显卡坏了也不影响显示,当然要排除显卡短路的情况
果断换桥。。。

换桥后此电压出了。。可以正常显示了。。。
但是依旧不出显卡供电。。
然后测试显卡供电芯片条件。供电都有,无损件。第3叫无开启

于是绕了一圈后又回到了第一张图,翻了翻论坛。有几个都是这个信号问题。感觉有点难搞,,换了桥不应该啊

后面定了个显卡供电芯片换上,电压是出了。触发后直接过流。。。至此宣布显卡坏。。

继续还没完。。。

换桥能正常显示了。可以用集显嘛。。注意:蓝天的板子找不到显卡会报警   风扇狂赚。。其实就是EC读取不到显卡的温度导致的。
。所以思路就清晰了嘛。。 改个温控就能解决

于是和客户沟通。。。。此处省略1千字。。。
改法如下。

图纸点位BIOS就不发了。。论坛有。

顺便说一下   4E=和up9509PQAG通用可以代换

在N850HJhk上有

网友:
桥带黑胶呀,脏得可怜

网友(2021-12-10):
我这个改完后   装集显驱动黑屏 要休眠 一下 再唤醒 就显示了

网友(2022-06-27):
牛掰,胡老板66666666666666

网友(2024-08-22):
这种温控是有SMB地址的,如果买来的或者拆下的芯片,里面的地址不一样,会不会报错?

网友A(2024-11-04):
我跟你一样的操作,接四根线,但是还是掉电。我看到其他人的分享是八个角都接了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跟你一样的操作,接四根线,但是还是掉电。我看到其他人的分享是八个角都接了线

建议发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