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500W 不定时掉电

楼主(2021-10-25):
不定时掉电  有时候开一会就掉电  掉电后 再打开就打不开了 看了下电容也没有怀孕的 应该重点查哪里  输出电压都是正常的

网友:
没有老师傅碰到这个情况吗

网友:
有时候开机运行几小时才关机 但是再开就会马上保护了

网友:
先拍一个照片看一下。应该是保护了,查各路对地阻值。查PG信号能不能产生。先空载看能不能启 动。

网友:
搞定了 是一个稳压管漏电 或者不良造成的

网友:
换个pfc芯片6800试试吧

网友:
楼主怎么在线判断稳压管漏电?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