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706安装软件更新失败 不进系统 Ti坏

楼主(2021-10-25):
版号 820-00239-A 《做个记录 这里详细看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32811-1-1.html                                                                                                    客户装不了系统,  装统时提示更新,更完了又失败,软件排除后,拆出来主板直接照,发现硬盘发烫其他没有,看过外观后直接打开图纸测屏接口38   40 脚摄像头数据线阻值400多正常.                                                                                                    再测硬盘供电也正常其他时钟 复位 I2C也懒得测了                                                                                                    接下来就剩T1了,U4200把各个电压都测了一遍 没短路,触摸条没插排查过了,其它引脚还有很多条件一个一个测竟然没测到异常,只能定半拉料版把T1拆了移过来,值球点珠子很麻烦!!!!!!

网友A:
你植的不是T1的电源吗,

网友B:
1706以后的机器再也没t怎么修过了。都是bga的多,修起来很花时间,想深入去学但是市场太小一年碰不到多少台

网友:
修起的确有点恼火,主要是故障点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植的不是T1的电源吗,

是电源芯片,标题打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706以后的机器再也没t怎么修过了。都是bga的多,修起来很花时间,想深入去学但是市场太小一年碰不到多少台

都修得少,也不好修

网友:
船长饼哥他们才是老师,大家都差不多共同进步吧

网友:
   这个玩意有点不好修

网友:
有点不好修

网友(2022-02-13):
是不是T1和指纹识别一起换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