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兰R9 390 8g显卡没有核心电压

楼主(2021-10-25):
求助迪兰390显卡没显示。量了3.3V对地二极值只有50,但通电后3.3V电压是正常。现在显卡电压12、5、3.3、1.5V这些电压有了。但核心0.9V的没有。核心供电IC为3567B的39脚VCC有3.3V。21脚EN有3.3V。还需要测量哪里?这个3567B的程序是用哪种。网上卖IC的要问点上是什么颜色。因为这个IC被焊过看不到颜色了。

网友:
390没修过A卡

网友:
修好了吗,带程序的芯片我有好几张都没有修好…

网友:
换了芯片后,1.5电压就出不来了。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网友:
芯片程序不对,不能用,或者芯片也是坏的

网友(2022-03-15):
你好,遇到一样的问题了,芯片en开启后,显存1.5只有1V,和其余6组核心供电一样, 现在打不上驱动

网友:
是绿色的,我刚好有这个料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