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有谁知道这是啥情况吗?

楼主(2021-10-25):
应该咋弄?
window

网友:
如果BIN文件对的话直接刷进去

网友:
刷成功了,芯片还是不能用

网友A:
bios转换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转换一下
应该咋转换?能告知一下吗?

网友:
用这个芯片刷的,文件大小512kb

网友:
从你的图片看,芯片是4Mb的,文件是512KB,从大小来看没有问题,会不会是编程器软件里面选错芯片型号了。

网友:
芯片型号没选对

网友:
点下软件左边检测识别芯片或是手动选一下

网友:
都是老司机啊

网友:
已经解决了,是芯片型号没选

网友:
我就搞不懂了,我拆下来时候啥原版的就没出现这种情况,难道bios程序不是原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