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刷ec bios导致电源接口指示灯不亮了

楼主(2021-10-25):
应该如何解决?

网友:
那刷回原BIOS啊

网友:
刷刷回来????

网友:
忘记备份了,论坛找的bios提示文件大小超过芯片容量

网友A:
淘宝买一个,有些卖家能直接用你的sn去售后给你找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双BIOS芯片,你是不是刷了小的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双BIOS芯片,你是不是刷了小的那个

大小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买一个,有些卖家能直接用你的sn去售后给你找

买了也还是这样

网友B:
要养成备份原机BIOS的好习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养成备份原机BIOS的好习惯

刷了原厂的还是这样咋办?是没办法了吗?

网友:
人家说的是芯片容量大小,不是个头大小,兄弟还需继续努力啊

网友:
拿到待修主板我会第一时间备份bios

网友:
刷回去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刷了原厂的还是这样咋办?是没办法了吗?

备份的吗?是不是灯憋了

网友:
在淘宝买的刷进去了还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备份的吗?是不是灯憋了

不是灯的原因,我换了个电源接口还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备份的吗?是不是灯憋了

忘记备份了

网友E:
灯不亮不是程序问题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灯不亮不是程序问题吧,

就是把bios芯片拆掉才不亮的,没拆之前是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把bios芯片拆掉才不亮的,没拆之前是亮的

我草,你这么一说,我那个小米是不是也是bios问题呢?也是灯不亮,无待机无升压,md我把几个芯片全换了新的都不行

网友:
刷完了要用跳线大法清一下。

网友:
找tb要一个合成的

网友:
我刚用万用表测试了一下那个bios芯片上面768k芯片一边蜂鸣灯亮一边不亮,不知是不是跟这有关系,以前用风枪吹bios芯片不小心把上面的芯片也吹掉了后来又焊上去了

网友:
联想的本子么,去弄一个官网的bios和ec,合成一下,然后刷进去。

网友A:
或者你把版号给我,我给你找找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或者你把版号给我,我给你找找BIOS

板号是这个,麻烦了

网友:
型号是多少

网友:
只找到这个

G42-382TX 版号DA0AX1MB6H1 REVH PCH BIOS

网友:
bios芯片型号是w25

网友:
哪个?能发给我吗?

网友:
没看到附件么,用电脑上论坛

网友F:
那在刷回去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在刷回去不行吗?

论坛下载的都不能用,不知道是不是内部编号代码不一样的缘故,虽然板号对上了,但是内部编码也要对上才行,准备再买个完全板号一模一样的试下,一个字也不能有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