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05s3g 板号:ba41-02277a rev:1.1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1-10-26):
            今天修到一台三星的笔记本,板载的CPU,板载的内存,插电不触发,电流0.005a掉到0.000a按触发有时候没反应,有时候电流到0.005a-0.000a。测电源头那里只有1v到3v多,电源头接触不良,换一个通用的电源头到主板上,插电有19v供电,待机芯片有19v供电,3vldo有电3.3v,5v线性没一点电,测引脚阻值有455,它连接到KBC5_USBCHG#到8脚芯片,断开相连电阻,还是低,连着更换两片待机芯片tps51225,故障依旧,              测bios第8脚有3.3v供电。在主板上开始找开关和lid信号,lid有2.23v,开关那里有3.3,短接电容电直接就上去了,看电流跳变都亮机了,不显示,看电流跳变0.3a-0.4a-0.2a-0.4-0.5a多不动,【具体多少没记清】,看着电流已经亮机了,接外置键盘,已经大小写灯亮,换了一张新屏,能亮机,又换回原来的屏,也是能亮机的,装机,上系统键盘坏,电源接头也是坏的,动了没两下就掉了,重新焊上加固,可以正常使用,到此结束,               总结:这个机电源头容易坏,键盘容易坏,时间长开关不好按,一开始按开关没反应,5v线性没有换了两个芯片,这个触发之后才有5v线性。不显示,看键盘已经亮机,判断屏有问题,插拔屏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