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75M-PLUS CPU电压超限

楼主(2021-10-26):
主板:ASUS B75M-PLUS 1.02
客户描述故障:主板不稳定,具体未说明
检测故障:初检能显示,进BIOS发现CPU电压爆红
简单维修过程:
BIOS显示处理器电压1.9V 爆红,实测1.1V,直接点位图查看NCT6779D的109脚O VCORE IN 对地只有一个电容,然后就是通过ORN203(102排阻)连接到VCORE供电,直接更换102排阻 ,故障排除!
总结:太过简单,不好意思求分了!!!!!!!!!!!!

网友:
电压反馈的问题

网友:
感谢分享 电压检测电阻问题

网友:
这是检测电压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