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3-8100掉一个电容,有办法补救吗?

楼主(2021-10-26):
机器长期不定时的蓝屏,可能一天蓝几次,也可能几天蓝一次该换的都换了,现在才发现这个CPU掉了一个电容,而且下面焊盘掉了,
不了解电路,没有敢刮开,毕竟现在还能用,
问问大家有人知道这个电容的作用吗?它的两端分别链接到哪里 ,有没有跟旁边的并联 ?
有没有好的办法补救一下?
本来还在保修期的,但是上家说这种情况不保修。

补充一下:确定是CPU的问题,但不能确定是不是电容问题。
现在的现象是每天早起开机会蓝屏或者死机,
然后重启就正常了,并且一整天都正常,只是第一次不正常。

网友A:
能正常使用就不用管他!有些掉了也没有关系

网友B:
都已经蓝屏了   不刮开也不能用啊    只有这一个办法了   补一颗

网友C:
换一个cpu测试下  确定是不是cpu的问题  在去处理啊

网友D:
如果你引脚掉了就出大事了,因为它就会不好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正常使用就不用管他!有些掉了也没有关系

会不定时的蓝屏 ,很烦人

网友:
电容的实际作用要看电路图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都已经蓝屏了   不刮开也不能用啊    只有这一个办法了   补一颗

关键也不是一直蓝屏,偶尔蓝屏,怕直接搞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一个cpu测试下  确定是不是cpu的问题  在去处理啊

确定是U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引脚掉了就出大事了,因为它就会不好看了

讨论技术问题,不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关键也不是一直蓝屏,偶尔蓝屏,怕直接搞废了

偶尔蓝屏  也没法用啊     能卖么,  刮开也不会刮坏,放弃没有保修的

网友F:
找专业人员,用专业设备,温度一定控制好。  有救回的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找专业人员,用专业设备,温度一定控制好。  有救回的可能。

我自己就可以焊接,关键不知道两端链接哪里,

网友:
找电路图看才能知道他位置和实际作用

网友:
确定是CPU问题再说吧

网友:
CPU都能修,肯定是大神了!

网友:
找出线路!用低温锡换电容!不要怕!反正也不能保修了!试一试

网友:
找个一样的对着测呗

网友:
掉电容应该不影响关睿频试试

网友:
找个一样的u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逗我呢?你发的跟我问的有一样?跟楼主发的cpu掉电容的有一样?

网友:
最简单的看看是不是接地的,测一下
网上找个点位图看看你CPU引脚,确定接地脚
接地的话,一般不补,问题不大
不过最好还是换一个cpu测试下把
其他先不动

网友:
蓝屏不一定是CPU问题,看图片这个电容掉不是现在掉的,我看见掉几个电容也正常使用

网友:
引脚刮出来就行了

网友:
这个应该不难搞吧

网友:
去咸鱼买个尸体自己跑线路

网友:
搞好了吗。结果分享一下

网友:
如果cpu确定故障,就不要搞了,要维修只能好英特尔

网友G:
CPU那张图电容的焊脚左边好像掉了,需要刮开。上面写着保修,试试拿去保修

网友:
直接刮开烙铁烫上去啊,CPU没这么娇贵的

网友:
CPU底部电容应该是核显滤波电容,反正手机CPU底部的不装没问题,你的掉焊盘就不好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CPU那张图电容的焊脚左边好像掉了,需要刮开。上面写着保修,试试拿去保修

上家说掉电容不保修了

网友:
用显微镜仔细观察引脚电路,用万用表找到想通电路飞根线,注意用低温焊!

网友:
焊接个电容,小意思。

网友:
这种电容叫耦合电容,用于信号传输的。补一颗大小颜一样的就行了。

网友:
雕刻刀或手术刀轻轻刮出铜线接点就可以了....再不然你用细砂纸慢慢磨,反正蓝屏没得选了吧.

网友:
我的U是蓝屏 安全模式就正常,我换了内存、硬盘、主板,最后才发现是U的问题,现在的INTEL 也不靠谱了呀。

网友:
有显微镜很好焊接吧,焊盘也能找到显微镜下慢慢刮就能找到焊接线,

网友H:
CPU上 都是寸土寸金的地方 电容设计上 肯定是很有必要的,所以 楼主可以显微镜下看焊盘走向,用低温锡配合风枪干上去一个电容就OK了。。。怀疑它就干,这样带着疑问是解决不了实际性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CPU上 都是寸土寸金的地方 电容设计上 肯定是很有必要的,所以 楼主可以显微镜下看焊盘走向,用低温锡配合 ...

如果对自己的焊工,和风险 担心的话就不要搞了

网友:
内燃叉车https://www.cqminghua.com/nrphzscc.html

网友:
看看这个电容是接地的  接地的有无都一样    那就是cpu本身问题了 和电容无关

网友:
找个废cpu,移个过来

网友:
焊盘都掉了 要刮开吧

网友:
拆一个焊上,顺便练两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