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LA-C281P不触发,无待机

楼主(2021-10-26):
联想LA-C281P不触发,无待机。公共点短路此电容短路,附上亮机图

网友:
很好,学到了

网友:
老板捡漏捡钱了

网友:
万里长城万里长,齐心合力建家乡

网友:
一般这种就电容坏了,长时间反复插电试的就没你这样的幸运了,我就修到一台板线都烧了,搞了半天

网友:
发财小电容

网友:
对!最怕是那种客户不知道大短路,开不了机就一直差点开机,扩大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