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15-3568忐忑的修复

楼主(2021-10-26):
    Dell 15-3568
    症:不触发
    修:
    (1)此机待机3V/5V正常,bios供电正常,看论坛,有人刷bios修复,我刷不成功。
    (2)按开关,ec127脚有正常的高低高跳变,而ec输出给桥的开启信号为0.4V-1.3V之间不稳定,其实就是没有高低高跳变输出。
        (3)于是查开机前的条件满足情况,
   发现RSMRST#为0V,查图纸是EC的88脚,翘起此脚,测88脚有3.3V,88脚焊盘依然为0V,通过图纸发现有个EC1712的电容,但主板上没有安装,于是就判断是CPU有问题。
    (4)接着就是还原,心情不好,耐心就差些,用热风枪吹,用镊子拨压EC88脚焊回去,镊子也碰到了边上的引脚,结果主板的指示灯亮了,一看电流,上去了,居然没断电来还原。什么鬼东西,快速断电。再通电,按开关,触发上电了,看电流也显示了。于是断电接屏,果然显示了。应该是cpu没坏彻底,这个板载cpu,也遇到过时好时坏的情况。

网友:
还有这种操作

网友:
确实很神奇,非常忐忑忐忑啊

网友A:
不知道会不会返修哦

网友:
说明不是CPU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会不会返修哦

有可能返修,我就遇到过,cpu导致时好时坏的

网友:
有可能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返修,我就遇到过,cpu导致时好时坏的

cpu有问题成本就高了

网友C:
你这到底是吹的EC还CPU啊??完全看不明白

网友D:
这不算修复,坐等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不算修复,坐等返修。

是的,个人还是认为cpu有问题,这个月已经遇到两次cpu导致的时好时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到底是吹的EC还CPU啊??完全看不明白

还原ec88脚,用的热风枪吹的,再用镊子固位置

网友:
CPU时好时坏貌似没听说过

网友E:
我关心的是这种情况怎么报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关心的是这种情况怎么报价?

100多点,跟客户说好保修期,如果保修期内有问题,就换板或退钱,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