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b75m d3v内存条1卡槽问题

楼主(2021-10-26):
以前主板内存条都是好的,现在卡槽1不能用,不能识别1。我2条内存条都是好的,都可以在卡槽2点亮,几天前不能开机,现在发现是卡槽1坏了,但是我折下来看了又看,也没有发现哪里有问题,肉眼看了卡槽1里面没有烧点,后面也没有看见虚焊。主板内存条都用了好多年了,第一次出现这样的问题,现在只能卡槽2可以用,电脑内存就小了一半,有师傅,知道哪里爱出现卡槽1的问题吗?

网友A:
内存槽内部氧化 有灰尘了接触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槽内部氧化 有灰尘了接触不好

看来里面都是好的,我看的非常仔细,也扫过灰尘

网友A:
内部看不出来的 灰尘很小 没法肉眼看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部看不出来的 灰尘很小 没法肉眼看到的

扫了快100次

网友:
你排除了内存槽问题就其他原因造成的

网友B:
CPU针脚擦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针脚擦一下试试

好好好好,我现在就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针脚擦一下试试

好了,还真是cpu问题,我下来用手摸了下,安装上去就可以开机用了,2个内存条也都正常识别。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