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87-K V1.05 不跑码 三种通病总结

楼主(2021-10-26):
第一种 刷BIOS
第二种:内存 120脚和240 内存VTT无电压 原型号是A9172M 可以用UP0109 代换
第三种:
VRMPWRGD信号备PQ804 拉低
华硕

网友:
很好,收下了

网友:
有的代数不同位置

网友:
这是韩经验 分享留着

网友:
这是很好的经验分享

网友:
真实经验

网友:
标准留着下次有问题当参考

网友:
上次刚弄好一个华硕B85M G就是PQ804坏的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虽然还没修到,也要感谢楼主

网友:
红红火火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