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H61 V7.0点不亮

楼主(2021-10-26):
测量没有CPU供电,上CPU没有VCORE,不上CPU有0.5V,直接上图方便哈。。。

网友:
不得不说我用的华为Honor 20 PRO拍照相当清楚,PWM上的字比肉眼看到的清淅多了,连每个Pin也是一清二楚。
手机我用的是鸿蒙系统2.0

网友:
楼主威武!修理记录的档案,可以装订成册了,以后搞个案例集

网友A:
原来是RT8859M通病,我还以为是昂达主板的图纸出现了。

网友:
查了下,这个是昂达H61C(ver 7.00),官网已经不提供BIOS下载了  。

网友:
用150K就可以了吗?这个电阻不是要用220K的吗

网友(点评):
160K,论坛很多说的都是160K,RT5589M芯片脚位也是截图参考的。分压原因,接地的电阻大得多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RT8859M通病,我还以为是昂达主板的图纸出现了。

昂达一直没有图纸的所以修起来比较麻烦,只能借鉴芯片的PDF资料

网友:
我也是鸿蒙系统....................耀食哦

网友:
拍的挺清晰的

网友:
以为是图纸呢,结果不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