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软路由

楼主(2021-10-26):
各位大神winbox软路由怎么安装及调试呢?一条电信,一条联通的,求技术支持

网友:
用什么系统 OPWRT么

网友A:
硬路由都这么强了,还用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路由都这么强了,还用软的

备用,只有一台硬路由。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路由都这么强了,还用软的

你不是来搞笑的吧

网友:
这个还要去专业的地方,routos多线负载,说容易也容易,说难也难,关键是要能理解

网友:
没用过winbox,只用过海蜘蛛,爱快和高恪

网友:
你ros系统是想要分流吧?
另外我对你这个安装调试有点奇怪,这个winbox图形端而已
你自己软路由安装了没有?如果没有先安装软路由系统,然后在用winbox连接

网友:
硬件路由也不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