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150M-D3H

楼主(2021-10-26):
接到一台技嘉B150M-D3H,说不显示,掉电,问自客户有没有动过什么,说没有,报价后走了,拆机发现问题看图。

CPU散热有这样干的吗?取下散热片,拿掉cpu的时候,发现CPU卡的有点紧, 不对劲,仔细观察,两个卡位点有压过的损伤,针脚也歪了几根,矫正了。

开始怀疑不是主板问题。由于没有多余的CPU,就把客户的CPU放在好板子上测试,结果也是点不亮,仔细观察CPU发现问题,放在显微镜下看,肉眼看不是很清楚。

角落处有裂痕了,玩完了,CPU是I7 6700,这位老铁血亏啊,都怕他来赖账了 。由此判断应该是客户自己改装散热,CPU放反 ,压下去了,卡位都有压伤了。
哎…………,不懂得还是不要自己动手瞎折腾了。

网友A:
这是自己在网上看到的教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自己在网上看到的教程吧.....

看这有些灰,又不像是刚改的,但是CPU确实是裂开了,可能是开始压裂了,坚持了一段时间。装了独显

网友C:
哦豁~~~~~~~~~客户赖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豁~~~~~~~~~客户赖账

确实很怕,等来了再说。

网友D:
我第一次见到压断CPU的!!!第一次见到CPU散热器被压断的!!!奇迹的是CPU和散热器都压断了,主板竟然没有断裂。这就是传说中的大力出奇迹!!!!

网友E:
现在网上的视频也害了不少人,有人自己买显示器主板换,他不知道屏电压,直接上机,把屏烧了,应该就是看视频自己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网上的视频也害了不少人,有人自己买显示器主板换,他不知道屏电压,直接上机,把屏烧了,应该就是看视 ...

是的,重点他不说,害的很多都上当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第一次见到压断CPU的!!!第一次见到CPU散热器被压断的!!!奇迹的是CPU和散热器都压断了,主板竟然没 ...

他CPU放反,扣子往下压,cpu角就很容复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第一次见到压断CPU的!!!第一次见到CPU散热器被压断的!!!奇迹的是CPU和散热器都压断了,主板竟然没 ...

散热器没有断,是他上面贴了散热硅胶片,还是四块拼起来的。

网友:
看来INTEL的CPU用料也在缩水啊

网友F:
有意思啊。。这样的人多的很,我碰到几个了,自己看教程把电脑搞得乱七八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意思啊。。这样的人多的很,我碰到几个了,自己看教程把电脑搞得乱七八糟的

有钱人随便♂,只要不赖我

网友:
防呆不防傻

网友:
防呆不防傻

支持 反对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看这有些灰,又不像是刚改的,但是CPU确实是裂开了,可能是开始压裂了,坚持了一段时间。装了独显

问题是CPU放反了,怎么能用呢?这个是重点?

网友:
我遇到过把CPU针全部压成饼的,不服不行

网友:
客户肯定说是你弄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问题是CPU放反了,怎么能用呢?这个是重点?

客户来了,自己承认了,放反了,压不下去,后来又重新换了一个方向,出奇的是他还用了一段时间才彻底挂了。

网友:
我是检测过一台,发现I7的CPU一个角碰坏还是摔坏了的无法开机了,好在是当场给客户拆开检测的,也懒的管他自己搞的还是卖家弄的,让他搬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网上的视频也害了不少人,有人自己买显示器主板换,他不知道屏电压,直接上机,把屏烧了,应该就是看视频自己修

就喜欢这样的,我们不就有事做了

网友:
我这个6700k也不赖

网友:
又长见识了

网友:
CPU针脚还是比较软的,不过一般不是太大力,都好调整

网友:
真NB,涨见识

网友:
引用 网友G:
问题是CPU放反了,怎么能用呢?这个是重点?

他説 你又信    这是最后一次放反的结果,不是用了一段时间的结果,以前开机拆机,发现装反CPU ,然后放好,再用了一段时间,可能I7温度过高,然后拆散热 搞散热,然后怎么都搞不进散热器,用力强装就这样了。

网友:
佩服佩服

网友:
这种客户要小心,可能他故意找个坏cpu装上让你修,到时候讹你说你给他弄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