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752键盘全部失灵换ec和南桥故障依旧

楼主(2021-10-26):
个位师傅们好,小弟请教一下个位师傅
华硕rog笔记本g752vs,键盘全部失灵,排除键盘坏,换了ec换了南桥都没有好,老师能分析下什么原因吗,麻烦指导下,谢谢.祝各位师傅!天天遇到5安大电流!发大财!!

网友A:
断线  条件

网友:
键盘接口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线  条件

谢谢大佬,,,,,,!

网友:
谢谢师傅指导!!!!!!!

网友:
这种机器应该是有一个单独的键盘控制芯片换了就好,在飞行堡垒的机器修过

网友:
打阻值找问题啊,直接换风险大

网友B:
怎么没刷个BIOS试试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没刷个BIOS试试 啊

刷过了,问题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键盘固件!!通病!!

大哥会刷吗,

网友:
是不是换个屏?   三星的换屏会乱码 要刷回原来的屏码。

网友:
5a大电流进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