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
请教大神,这工控机的RS232该怎么修?

楼主(2021-10-26):
刚开始拿到手习惯性的把COM2的芯片换到COM1上,无果。检查供电也正常。

后来发现系统设备管理器中竟然没有COM的选项,同时在BIOS中发现检测电压都不对。

怀疑是IO有问题了,但看到IO上有贴纸,估计是有程序的,不知道这样情况是发一片新的IO回来还是我吹下来发给卖家,让卖家帮忙读写到新的IO上。

还望路过的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
问了几家都不会写,况且这IO也不便宜,看来要凉凉了~~~~

网友:
串口芯片没坏换他干嘛

网友:
u25,26,u31,u35看看先

网友:
正在修一款,有没有辣么一点点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