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21-10-26):
华硕A45V笔记本,没有待机3V和5V,待机芯片是RT8205L,更换新的芯片一样不出3V5V,测量16脚VIN有18.6V,13脚EN有3V,1脚ENTRIP1有1.7V,6脚ENTRIP2有1.3V,BOOT1脚的PC315有升压18V,VREG5有5V,VRGE3有3V FB1,FB2没电压,但是还是不出3V和5V是哪里的问题,下来该查哪里?请路过的大神指点一下,在此谢过了!

网友:
条件不满足吧 看一下每个引脚连接的零件是否满足电路图里面提到的设定

网友:
点住3/5V电感,看有没有瞬间电压,也可能是出来一瞬间掉了

网友:
我试过了,瞬间也没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