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7 PRO GAMER 跑马13. 76 .卡住......

楼主(2021-10-26):
华硕Z97 PRO GAMER 跑马13. 76 .卡住......然后就没有然后了,BIOS刷过也确定是能用的,起初有一次出现这个问题,弄了下CPU阵脚好了,后来又有一次出现这个问题,重新补了三根针,没好,刷了两次BIOS后就好了,用了不多久,又这样了,这次怎么搞都不行,用手摸桥的背面还会重启.......没思路了大神救命!

网友:
CPU BUG灯常亮

网友:
这个板子坏的很多。

网友A:
测量1.05V ME供电,偏高或偏低

网友B:
这个板子好像刷了BIOS后亮机很慢

网友C:
是不是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1.05V ME供电,偏高或偏低

ME供电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好像刷了BIOS后亮机很慢

我在论坛下的挺好用,之前亮机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还是bios的问题

不是之前刷的就是这个BIOS好用,也试过论坛上其他的BIOS,故障相同,也换过BIOS器件

网友D:
我来告诉你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来告诉你是什么原因

恩,就是这样的

网友:
这样的问题要把人整疯了

网友E:
这个板子遇见多数都是ME1.05V或者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板子遇见多数都是ME1.05V或者桥的问题

ME1.06V 估计桥有问题

网友:
不知道,我是官网下的,卡63一会才继续跑,使用没有问题,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F:
补针的时候cpu座子里面连锡了,当时可能没事,你用起来温度一高就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补针的时候cpu座子里面连锡了,当时可能没事,你用起来温度一高就坏坏了

这个我还真没想到,后来我把南桥上了BGA,300度下来就短路挂了,不知都是温度高了还是,本来就要坏了,请教一下大神!